【新帖】 我们来讨论一下变压器吧!

楼主(2008-07-26):
   我觉得在电源设计中比较困难的部分是变压器的设计,我也很想搞懂,但是每次看到变压器的一大堆参数就头痛!
   各位大侠有没有好一点的方法,或者说说你们对变压器的理解!!

网友A:
开关电源中比较难设计的有两个`一个是驱动电路`另一个就是变压器`
若是在线性电源中~变压器一般都是可以订做的`那样`变压器的设计就没什么难度了`其难点在于管子上面的考虑`
个人感觉`~

楼主:
这帖子应该对变压器有个交代!!

网友B:
没有好一点的方法治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