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相位噪声~~和抖动~~

楼主(2008-07-27):
我们知道相位噪声是抖动在频域的表现。

但是我又一个疑问就是:

为什么抖动的表现是调相而不是调频??到底有没有调频噪声?
就是Jitter会表现为PM从而有phase noise
但是为什么不是表现为FM,从而表现为frequency noise??
谢谢~~~~~~~~~~~

网友A:
什么是抖动你不知道吧?

对于老示波器,过零点来触发。

如果相位有噪声,对于一个周期性信号,触发的地方就会变了。信号就左右抖动了。

所以抖动就是指的相位。

当然频率有噪声,对应相位也会变,也会抖,但是本质上来说,抖动的定义对应的就是相位的。

安捷伦的示波器里面jitter介绍上很详细。

网友B:
平均频率没有变,瞬时频率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