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高手 高速模拟信号的实现?

楼主(2008-07-27):
现有一器件需要0~5v的模拟信号。开始时最大值为5V,然后线性减到0V,从开始的5V到最后的0V所需要的时间t是可控,t的值设置范围为50uS~300uS,步长1uS。就相当于一个三角波怎样精确控制它的下降时间。
请兄弟们支招。

网友A:
整个rc放电控制

网友B:
那么从0V到5V呢,那段时间是多长,有没有写出来,

估计要用MCU+dac或者用DSP了,主要是那个步长1uS不好实现了。

网友C:
可变恒流对电容器积分

楼主:
谢谢支招。

to: lyjian
rc放电控制 不能精确控制时间啊
to: edanzg:
不考虑0V到5V的时间。
to: awey
可变恒流对电容器积分 很难实现吧

楼主:
准备用积分运算电路实现

就是方波变三角波的原理。希望效果能达到要求。

网友B:
不考虑0~5v的时间,那就是个频率可调的锯齿波发生电路~

老A的办法可以实现

楼主:
谢谢

实验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