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如果下面状态如何

楼主(2008-07-28):
请问下如果一个NPN的三极管发射结反偏,,结电正偏,,也就是和习惯的放大条件正好相反,,结果如何??详细点,,也就是正好相反的状态,,如何处理

网友A:
电压小的话没是,不导通

网友A:
电压大就会反向击穿,成稳压管了

楼主:
可以认为是倒置放大状态不

也有放大作用,,只是PN反了

网友B:
NPN管不导通...

网友C(2008-09-28):
反向放大区 放大倍数小点,电压不高应该没问题

网友D:
还是3极管一个啊

网友E:
对,还是个三极管,

在我的产品上,反接时竟然更稳定,,,,只是不知道,用久了会不会不行就是

网友F:
npn反偏

npn反偏理论上工作在反向放大区,但由于制作工艺的不同,可能导致不完全对称的npn管

网友G:
仍然是三极管

不过和正常接法时,放大倍数变了,
只要按照三极管的参数使用,没什么问题

网友H:
TTL输入结构

当TTL电路输入为高时,就是处在这样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