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放大电路的防自激电容取值

楼主(2008-07-28):
如图。防自激电容跟放大倍数的关系如何?
下图的电路,运放双电源供电,范围正负7V。在输入信号频率低于100hz下,应该选取多大的防自激电容?

网友A:
在100Hz频率下的容抗远大于100K欧姆

网友B:
参考

http://www.dzsc.com/dzbbs/20060614/200765213840859670.html
相关链接:http://www.dzsc.com/dzbbs/20060614/200765213840859670.html

网友C:
防自激,高频时放大的补偿,滤波

网友D:
1000pF足够了

1000pF足够了

楼主:
多谢各位。改成30p,好多了。

网友E:
一般这个电容在1P---100P之间就足够,

没有什么特定方法,都是高调试的时候,去测试出来的

网友F:
直白的说,C3的作用就是把高于100Hz的信号增益拉下

直白的说,C3的作用就是把高于100Hz的信号增益拉下,来所以根据公式就能选择电容 fc=1/2*3.14*R22*C3

网友G:
LS,补偿电容和信号增益无关

你那公式没啥用!

网友H:
经验值就可以了

其实一般不加也不会出现自激..

网友E:
一般2P4.7P10P就可以,如果是脉冲的,这个电容不能太大,

电容太大了,会吃信号幅度,太小了,起不了消出震荡的效果,4.7P的效果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