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楼,一般有铅的一百**十度就化啦

楼主(2008-07-29):
理论上使用欧姆定律后得到可以通过无限电流.
不过无限电流应该只能使用在超导体理论下吧!

所以有问:

0603 SMD 的 0欧姆 电阻能通过的电流是多少?
0805 SMD 的 0欧姆 电阻能通过的电流是多少?

甚至插件的0电阻通过的电流是多少?

等等

以上你知道吗?

网友A:
自己做破坏性实验

另外,
大电流下还得考虑焊锡的发热

早两天偶滴显卡坏了,送修后回来顺便清洁下机箱,却捡到一个电感!

原来是这么回事:-)

网友B:
那次雷击弄掉的?

网友A:
不是的

是温度太高,焊锡熔掉了自己掉下来的

网友C:
250+℃啊

小X你家显卡什么牌子的啊。

散热这么差劲。

以后坚决不买你用的这款了。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