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128的关于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08-07-29):
 在M128中,我用AVR STUDIO看定时器每次都是加2,请问是怎么回事 ?
 正常应该是加1的 .

楼主:
这个问题咋没人知道的 !!!

网友A:
不懂你说的什么

定时器的时钟是哪个?
定时器的计数器?
。。。
什么都没有说,哪里加2?

楼主:
有谁知道的

就是定时器/计数器1,
1M的晶振,没有选择分频的,
T1记数溢出中断

在记数的过程中每次都是加2,
正常应该是加每次1.

相应寄存器的设置为:

TCCR1A=0;
TIMSK=4;
TCCR1B=1;

我是用AVR STUDIO 调试程序的

有知道的朋友没的,是软件bug还是别的设置的问题的 ?

楼主:
为了说明问题我搞了俩图

第一个图是第一次记数时的计数器状况

楼主:
第二个图是接下来记数时的状况

这个图就接上面的图,
正常TCNT1L应该是
而实际看是

不知道是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