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这种情况地该怎么处理?

楼主(2008-07-30):
现在我的板子是这样设计的,有两部分地,一部分地是要经过大电流的,还一部分地是数字地,数字地和走电流的地是通过磁珠连在一起的,大家看看我板子要铺地的话,是铺数字地呢,还是铺走大电流的地?

我的想法是铺大电流的地,主要是板子上大电流的区域很广,不铺的话,这个地线将拉的很长,我怕这样地线一长,压差就大了

网友A:
大电流的话 一般可以不需要铺地

假设你要流10A  那就堆焊锡

铺下数字地就可以了

网友B:
分析参考点和电流回路,各走各的路径

大电流要堆焊锡时对的

网友C:
弱弱问下

如何堆焊锡呢?

网友D:
嗯?//

   是不是画图制版的时候丝印层上留空,这样好堆锡?

楼主:
只要在TOPSOLDER或者BOTTOMSOLDER层上再画一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