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上标的0.5W、0.25W是不是允许的最大功耗?

楼主(2008-07-30):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额定功率吧 瞬间的话 多个十倍也无碍

楼主:
那不是大多情况下都不是工作在额定功率下的?

网友B:
超过这个功耗散热就有问题了

超过这个功耗散热就有问题了

网友A:
大多数情况

设计的时候不般不大于额定功率的一半

网友C:
长时间工作最多额定耗散的1/3

当初一个前辈这样对我说的:一个烙铁才25瓦。

自己体量吧!  呵呵  记得至少40°要正常工作吧!

网友D:
该值指额定功耗

指在该功耗下电参数可以保证,但长期使用要降档,环境和散热条件也必须考虑极限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