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FET的应用问题

楼主(2008-07-30):
看资料说JFET的漏极与源极即使相互调换也能正常工作,但是两个JFET串联连接时就不能调换,否则不能工作,这句话要怎么理解才是?

网友A:
高频JFET的D、S不同不能互换,低频可以

楼主:
看结构好像D和S的一样

看结构好像D和S的一样的,书上的模型看,这两极也一样,那他们在工艺上的差别是什么呢?

网友B:
一般的MOS管D和S的工艺是一样的.只有当MOS工艺中为了做高压MOS管,D和S会不一样如DMOS, 一般D极浓度会变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