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分析一个电路。。。

楼主(2008-07-30):
************************** 情形一 ************************
【前提】
1 电路的左边是一个直流电桥,采用独立的电源供电,RS产生dr的变化量。
2 电路的右边是一个差动放大电路,采用独立的单电源供电。
3 运放是单电源工作的运放。
【问题】
该电路的输出Uo和dr的关系是什么?
************************** 情形二 ************************
【前提】
1 电路的左边是一个直流电桥,采用独立的电源供电,RS产生dr的变化量。
2 电路的右边是一个差动放大电路,采用独立的双电源供电。
3 运放是双电源工作的运放。
【问题】
该电路的输出Uo和dr的关系是什么?
************************** 情形三 ************************
【前提】
1 电路的左边是一个直流电桥,采用独立的电源供电,RS产生dr的变化量。
2 电路的右边是一个差动放大电路,采用独立的双电源供电。
3 运放是双电源工作的运放。
4 两个电源共地。
【问题】
该电路的输出Uo和dr的关系是什么?
************************** 情形四 ************************
【前提】
1 电路的左边是一个直流电桥,采用独立的电源供电,RS产生dr的变化量。
2 电路的右边是一个差动放大电路,采用独立的单电源供电。
3 运放是单电源工作的运放。
4 在差动放大电路的两个臂上各加入一级电压跟随器电路,其运放型号及供电同差动运放。
【问题】
该电路的输出Uo和dr的关系是什么?
************************** 情形五 ************************
【前提】
1 电路的左边是一个直流电桥,采用独立的电源供电,RS产生dr的变化量。
2 电路的右边是一个差动放大电路,采用独立的双电源供电。
3 运放是双电源工作的运放。
4 在差动放大电路的两个臂上各加入一级电压跟随器电路,其运放型号及供电同差动运放。
【问题】
该电路的输出Uo和dr的关系是什么?
************************** 情形六 ************************
【前提】
1 电路的左边是一个直流电桥,采用独立的电源供电,RS产生dr的变化量。
2 电路的右边是一个差动放大电路,采用独立的双电源供电。
3 运放是双电源工作的运放。
4 在差动放大电路的两个臂上各加入一级电压跟随器电路,其运放型号及供电同差动运放。
5 两个电源共地
【问题】
该电路的输出Uo和dr的关系是什么?

楼主:
冬瓜兄,快过来捧场~~~

网友A:
按照虚短和虚断来计算就行了呀,再看是否工作在线性范围

网友B:
问题太多了

眼睛都花了
还是请away,蚂蚁等高手来吧

网友C:
让我想起的考研时的一道桥路的题,哈哈

网友D:
第一种情形

两个地分开:也就是说左边提供的电压相当与右边的地就没有关系,,输出电压与Dr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E:
这么一大堆题目,不是折腾人吗?

无非是想说明:
1、电桥输出电压是有内阻的
2、只要输入输出在运放的线性区域内,与单、双电源供电无关
3、锻炼你的耐心`~~~

楼主:
我这么多问题是因为我不懂,一直搞不明白这些东西。。。

有的问题可能比较低级,呵呵。。。

网友F:
个人理解,请各位大虾指点

情形一:
1)
因为电桥和放大器不共地,电桥输出端对于放大器输入端的电平不确定,如果超出放大器电源的范围可能会烧坏放大器。个人认为在放大器输入端加箝位电路安全些。
2)电桥的输入端和放大器输入端接电容隔直,使放大器的输入端直流偏置为VCC(运放电源电压)/2。

情形二:
分析类似情形一,但放大器使用双电源供电输入端不用直流偏置。

情形三:
因为电桥和放大器共地,R4和(R6+R8)并联破坏了电桥平衡,电桥不能正常工作。中间需要加电容隔离或者加一级驱动器。

太多往下没有耐心,学7楼总结一下图中要考虑的问题:
1)共地问题
2)信号源阻抗问题
3)单/双电源运放使用问题

请问一下LZ这个是不是哪个BT公司的面试题吗?

网友G:
楼上的意见基本是错的

1)电桥与放大器不共地,但与运放电路连接后,就处在地电平,不存在烧坏运放的可能性。

2)这个电路放大的就是近似直流的缓慢变化信号,不可能加隔直流电容。

电桥与放大器共地时,不存在电桥平衡被破坏的问题。R6、R8、R5、R7是差动放大器的组成部分,本身是对称的。

网友G:
等效电路

假定dr相对于R3是一个微小的变量,那么
两个电源不共地时,等效电路如下

输入输出关系是:dUo = -dUi*1K/(1K+5K) = -dUi/6
                dUi = VREF*dr/20K

如果电桥输出端加入电压跟随器,则图中的R9、R10变为0,dUo = -dUi。

两个电源共地时,等效电路是

输入输出关系同上。
两者的差别仅在于运放输入端上的共模电压不同。不共地时,输入端共模电压为0。共地时,输入端共模电压为2.5V/7,如果电桥输出端加入电压跟随器,则运放输入端共模电压为2.5V/2。

运放采用双电源供电,无论是哪种运放均可工作,且dr可正可负。
运放采用单电源供电,只能用单电源运放,且dr只能为负,不能为正,原因是运放只能输出正电压。

网友H:
re

楼上的基础不错 呵呵

楼主:
听11楼一席话,胜读四年书!

兄弟要是在北京的话,俺请你上馆子去,哈哈~~~

网友I:
接着问

电桥与放大器不共地,但与运放电路连接后,就处在地电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F:
10楼讲得好,学习消化中...

网友J:
路过学习

我根本看不懂啊,这个电路是干嘛用的,请大侠指教。

网友K:
个人看法

1.必须使用双点源.即使是R-R运放,效果也不好.输出永远不为0.不共地市输入

也存在共模电压问题.

2.电桥是有内阻的,不加跟随器计算比较麻烦.

3.尽量不要共地设计,不共地这样可以有更高的CMRR和抗干扰.

4.建议使用仪表运放,效果更好.只要输入2端加大电阻对地即可.

网友L:
搬凳子,坐下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