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8-07-30):
在电路中,电解电容反向时电时能充进去电吗!

网友A:
可以,但很快就漏掉

时间稍长可能会爆炸。

楼主:
???

那反向充进去的电在泄掉时,和正向充电后泄掉时方向是一样的吗?

网友A:
都是从电压为正的极板向电压为负的极板流动

网友B:
请问AWEY电是主要通过什么途径漏掉的?

网友C:
电解电容的绝缘介质是半导体...

网友D:
反向漏电流会很多,然后会发热,然后…Boom...

网友E:
00不要误导了

电解电容的绝缘介质是一种电化学产物,反接时它会被电分解掉.然后会发热,然后…Boom...

网友B:
这是BAIDU上搜的

电解电容器通常是由金属箔(铝/钽)作为正电极,金属箔的绝缘氧化层(氧化铝/钽五氧化物)作为电介质,电解电容器以其正电极的不同分为铝电解电容器和钽电解电容器。铝电解电容器的负电极由浸过电解质液(液态电解质)的薄纸/薄膜或电解质聚合物构成;钽电解电容器的负电极通常采用二氧化锰。由于均以电解质作为负电极(注意和电介质区分),电解电容器因而得名。

所以不是绝缘介质被分解,而是负极的电解质被分解!但是不明白为什么负极的电解质加在电源的正极会被分解,加在电源的负极不会被分解?这是为什么?

网友B:
这也是BAIDU上搜的!到底谁说得对?

在电源电路中,输出正电压时电解电容的正极接电源输出端,负极接地,输出负电压时则负极接输出端,正极接地.当电源电路中的滤波电容极性接反时,因电容的滤波作用大大降低,一方面引起电源输出电压波动,另一方面又因反向通电使此时相当于一个电阻的电解电容发热.当反向电压超过某值时,电容的反向漏电电阻将变得很小,这样通电工作不久,即可使电容因过热而炸裂损坏.

网友F:
霍霍 顶一个

网友E:
回hjh2008

"所以不是绝缘介质被分解,而是负极的电解质被分解!"
从哪儿能看出"因为---所以"的必然?

网友B:
re:LS 可能是我表述不清楚,不好意思(我是菜鸟)

我的意思是“因为绝缘介质氧化铝/钽五氧化物,它是不会被分解的,而负极电解质才会被分解,所以我说不是绝缘介质被分解,而是负极的电解质被分解”

以上结论乃个人意见,不代表任何权威,如以权威雷同纯属巧合。如与权威相悖,请提意见大家讨论才会进步。非常感谢LGZ2006

网友E:
再回hjh2008

假设,做为负极的导电物质被分解了,推论:最终负极没有了---再推下去:电容成了空电极了,还会发热么.

网友G:
建议学些化学。

网友E:
3回hjh2008

1.液(胶)态的电解质没有方向性.
  若在电流某个方向能够被分解,则反方向也能.怎么能出现反向分解只说?
2.液体电极的作用和目的之一就是充当导体,有效极板面积;
  作用之二便是在“化成电压”( 即额定工作电压)下,维持绝缘介质的完好;
  那么,施加反向电压时,原有的绝缘介质不断被电分解,结果------
3.单向绝缘性或单向介电性,与由半导体所构成的PN结的单向导电性,怎么看也不能相提并论.
4.00何许人也!仔细看看"电解电容的绝缘介质是半导体..."这句话:它强调是"绝缘介质"而不是电解质;再看看"半导体"后面还有好到多字呢.
  到底还是把人误导了.
5.反向施加的就不能叫做“化成电压”了!按其作用不妨叫"反化成电压".
6.氧化铝完全可以被分解.工厂电解铝生产线不正是这样么.

00没错,百度没错,转贴也没错,只是错在个人的结论上!

网友B:
re 19楼

1、你提的第一点正是我在10楼要问的问题,所以我一直想知道是所谓的电解产生的气体还是汽化产生的气体;

2、我还是不赞同您第二点的“绝缘介质不断被电分解”,为什么请看我的第6点;

3、你提的第三点没错,所以我说“‘半导体的’特性相似”,在加了引号的同时还,很谨慎的用“相似”一词,无非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如果误导了大家我表示道歉;

4、00是与您一样的高手,至少我认为是!

5、“反向施加的就不能叫做‘化成电压’”,确实不是“化成电压”,而是上面提到的反向电压,这是我的错;

6、您说的第六点我就不敢苟同了:氧化铝是铝电解生产的中的主要原料(来自baidu),而铝是电解熔融的氧化铝和冰晶石的混合物或电解熔融的氯化铝得到的(还是来自baidu),所以我会一直认为不是“绝缘介质不断被电分解”的原因!

再次感谢xwj,和老T

如果还有问题请LGZ2006大侠指正谢谢!

网友H:
我也试过都是爆了,容量越大声音越响

楼主:
高手真多啊

网友I:
俺长见识了,多谢了

网友J:
圈圈说得是有道理的,

说电解电容的介质是一种半导体,并非完全的错误。我要说“方铅矿”是一种半导体,很多“老人”也会一笑而过,不会把我一杆子打翻的。他们做过矿石收音机,对这东西也曾有过自己的看法的。

圈圈这次的答案需要人“悟”一下,严不严谨反在其次。这与圈圈的一贯风格有些不同。

网友K:
铝电解电容靠氧化铝绝缘

反接氧化铝会被电解掉.成为氢氧化铝

网友C:
俺认错...应该说具有单向导电性...

本来想说单向导电性的,一时跟半导体混一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