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光耦输出给2个采集设备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8-07-30):
光耦脉冲输出给设备A和设备B,A的供给电源是10V,而B是5V。
如第一张图1,A和B直接与光耦输出相连,当输入是“1”时,A,B都得到“0”;当输入是“0”时,A,B都得到7.5V左右,不一定是“1”.问题1:图1的直接相连是不是不行,这种问题叫干扰吗?仿真得到7.5V,会烧坏设备2吗?

如第一张图2,我在设备2那边加了一个二极管,当输入是“0”时,A得到10V,B得到5V,问题2:采用加了这个二极管的方法可以解决问题吗?请帮我分析分析?
问题3:像这种光耦输出给2个采集设备的问题,还有其他可行的解决方法吗?
谢谢

网友A:
加一个开路门给A好了;

网友B:
不加二极管有点像0C门是可以直接连的只要你的

B设备允许高电平7.5

加二极管可以降低高电平的电压但太高了低电平的电压,所以你还要看一下符不符合你的高低电平的要求!如果符合我认为一般都可以

楼主:
“加一个开路门给A好了”具体指什么啊

“加一个开路门给A好了”具体指什么啊
谢谢

楼主:
有人知道吗?

有人知道吗?
谢谢

楼主:
光耦输出低电平时二极管的导通压降会影响B可靠得到“0”吗

谢谢各位的回答。
光耦输出低电平时,二极管的导通压降会影响B可靠得到逻辑“0”吗?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C:
图1比较好些

图1比较好些.建议在B输出再串一个电阻.
图2中1N4148的压降约0.7V,再加上光藕输出端压降约0.3V,故B端最低电压也会大于1V,很多芯片会把它当1看.但是很少会把5V到7V当1看吧.
当然要看具体情况.很多芯片内部有钳位电路,所以当连上芯片后B端就不会出现7V了,但最好B端串个电阻..

网友C:
更正:但是很少会把5V到7V当0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