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

楼主(2008-07-31):
如图,目的是为将从IC输出的5V方波信号放大并滤波,但对其电路说明有疑问,特别是R8说明,为什么MOSFET不建议驱动容性负载?

网友A:
这招不错,就是看不大懂

楼主:
o

哪里没看懂?

网友A:
看到MOS管头就大了

两个管子怎么让5V变为15V的呢?

网友B:
我总感觉两个管子会烧!

可能是我眼花了!    o(∩_∩)o

楼主:
烧是不会的了

这是1A的管子嘛;
当输入信号来临时(信号第一个高电平),上边的N管导通,低电平时P管导通

网友B:
我怎么感觉输入高电平时两个管子都导通啊?

网友C:
我来凑凑热闹

如果用容性负载,由于电容的充放电导致MOS管不能可靠的开关,这样当然不行。至于电压放大,那是利用MOS管导通时的低压降来获得接近15V的电压。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D:
由于R8C35的存在,使得两栅极的电压变化缓慢

两MOS管有共同导通的过渡区,会使功耗增大。

网友E:
看不懂,那位分析下过程?

网友F:
R8应该是限流的

容性负载充电过程相当于短路,而MOS管导通阻值很小,所以电流很大,容易损坏元件

网友G:
re

 那个33nf的电容有点自举意思

这2个管子 工作方式 如 6 楼

关于容型负载驱动的问题

就拿你的图说 输出高电平5V的时候 驱动的负载是增强型的mosfet 假设其CS电容是1uf  如果能出50ma 大概需要 100us 如果速度要更快 就需要更大的电流 关键还是看你片子能出多少电流 R8 小电阻限制电流的作用 如楼上说的意思

很简单的你自己算下就知道了

网友H:
2个mos管轮流导通输出高低电平

5V方波低电平时,P管导通N管关闭,输出高电平(拉电流);反之,输出低电平(灌电流).

这个电路类似74LS14等芯片的输出级,只不过把三极管变成了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