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08-07-31):
   本人在看安森美的锁相环 MC74HC4046A的DATASHEET时,看到一个图,图如下,DATASHEET上说是一个放大器,请问它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期待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这些是非门吧...

楼主:
主要是看第一个非门的时候奇怪,它并接的是电阻?两边还加上电源和地?实在搞不懂。

网友B:
让非门工作在转折区,当放大器用

网友C:
那是电阻吗?

网友D:
不像是电阻

网友E:
像是电阻和电容的组件

网友F:
4楼正解

只是原理示意图罢了,表示加有单独的电源

楼主:
呵呵

   呵呵o(∩_∩)o...,谢谢大家指引,我仔细研究一下。。。
   特别要谢谢4楼的awey!

楼主:
嗯,

   那个像电阻又像加了个电容的东西是压控电阻吗?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反馈回路,可以控制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