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放大问题的困惑

楼主(2008-08-01):
现在做一个放大10倍和100倍的电路,带宽在20M。假设运放以满足要求,是分级放大了(用两级10倍放大),还是调整反馈电阻放大了。哪个更好的?为什么?

网友A:
运放满足要求的话

能一级就一级吧

网友B:
嗯。。。

    综合考虑吧,一级放大的话对运放的增益带宽积要求高,成本也高,但好处是噪声低,你的最高频率是多少?
    要是频率高,芯片难以满足要求的话,还是两级吧。

网友C:
二级放大好一点

用二级放大好一点
用运放要求太高
容易自激

网友D:
二级放大更好,稳定

更稳定。

网友E:
两级好,单级放大倍数太大,电路不稳定

两级好,单级放大倍数太大,电路不稳定。信号幅度小时,只需考虑op的带宽,大信号时则要考虑压摆率SR。f *3.14*Vpp=SR----------(1)(注:f是最大信号的频率,单位时MHz;Vpp是V,SR则是V/us)。一般来说(1)式算的若为100V/us,那实际要用2*100的op才行。
lZ,要加强学习!

网友F:
怎么调整?手调还是机器调?

网友G:
反馈电阻用个继电器选择一下就可以,一个运放

网友H:
看你对噪声要求多少

看你对噪声要求多少,如果要求低噪声,两级放大往往是无法满足的,第二级把第一级的噪声也放大了10倍!我做过试验的。
当然用一个运放进行100的放大,也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比如容易自激以及输出失调电压。对于自激,解决办法是多挑选一些运放,哪种运放容易自激,手册上是看不出来的,由于你要求带宽20M,而加反馈电容防自激会降低高频增益。而失调电压问题,我建议尽量让运放在双电源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