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所谓”人品问题“到最后都还是技术问题—LM311滞

楼主(2008-08-02):
原来一直用311直接搭滞回比较,但是由于自己是依葫芦画瓢做的,1脚接-5V,输出不是TTL电平,所以后面只好用9013转换了一下,一直用的还算不错

后来到其他论坛问了一下(一个是TTL问题,一个电平翻转问题),大大指出1脚接地就直接输出TTL电平了,当时直接这样做了,把311输出直接供给了51中断脚(同时由于这部分电路是自己重新搭的,原来的不合要求,这个脚同时也是7414的一个输出脚,7414还另有作用,没有拆下)——于是奇怪现象出现了:电平翻转对应点没有问题,但是非常的小,高为170mv,低为100mv。

三天来搞来搞去,买新的311搭了好几回,同时也用OP27搭了个一般的滞回(可用,但调节能力远不如311搭的理想),今天干脆把输出跟中断脚断开,这下好了,正常了!然后接上,拆下7414,也差不多(高2.4,低0),再装上7414,原来的”奇怪现象“又出现了,换了块新的7414,还是那样——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可能是311直接输出TTL的驱动能力问题(可能说的不规范,大侠见笑)。后面只好多事的又加了级9013电路,再接上去,终于一切正常了!

可怜我那八大坨311啊,以后怎么用的完啊!

网友A:
输出上拉10R,太小了吧

网友B:
输出上拉电阻太小,LM311输出级无法饱和

所以输出的高电平只有100mV,把R5改成1K

楼主:
实际中1K一直用的好好的啊
这个10R只是随便模拟的时候试试的,我换个试试

楼主:
上拉换成了5.1k,手上没1k的,还是那样,这回信号更是非常小了

原来一直用1k上拉(做了半个来月的实验都非常正常),电路完全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莫名其妙的消失,然后变成现在这种情况

手上4块LM311都轮着换了试过,不行,其中两块是昨天新买的

应该不是311的问题,一个简单的滞回比较怎么搞的

原来输出是正负电平,后来听取建议,将1脚直接接地,这样输出即为TTL电平,不在需要后面三极管的电平转换,刚开始效果明显,但是坏就坏在吃了个午饭啊

楼主:
同时将正负电源改为+-12V,输出仍然为5V,满足DATASHEET的要求
还是不行

网友C:
将5、6脚短接试试

楼主:
回9楼帅哥,已经是短了的

我干脆用OP27搭了个运放的滞回,马马乎乎吧,效果还算过的去

终于电平正常了,但是不是原来的电路,很是郁闷啊

恩,我再搭一个去

网友D:
不是人品问题,是学识问题 。。。

比较器都搭错了,输入缺直流偏置...

网友E:
11楼 什么意思啊?详细一点阿

楼主:
回11楼

这个图不过是我在PSPICE上面搭的,实际电路前级是个放大单元,所以直流偏置应该没问题吧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问题吗?敬请指教!而且原来是把1脚接-5的,不过这样出来不是TTL电平,还需要加个三极管转换。后来把1脚直接接地,当时情况很好,不过吃完饭回来就挂了。

网友D:
你先试试...按你的图

1、R5=1K~10K
2、增加Rd接pin3与GND,Rd>=10*R6 (一般R6取1K左右,取决于输入信号频率或转换速率)
3、如果对GND比较的话,R7/R8就不用接了,pin2直接接GND还好点...
4、没特殊要求的话,Pin5/pin6悬空
5、如果出0/+5V的方波,pin1接GND;如果出-5/+5V的方波,pin1接-5V

备注:你图里的-5V(V4)的方向是不是搞错了?

楼主:
NND,非得把大明宫词看完,问题才解决的了

网友F:
哈哈

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G:
这么多人帮不出注意,问题解决了是如何解决的应该写出来

网友D:
唉,根本不是楼主说的驱动能力问题...

我用LM317驱动PC817(至少5mA电流吧)都可以!一个普通中断IO口会驱动不了?!

网友H:
应该将比较点放在电源电压的1/2处

楼主:
回18楼

我只是这么个表述而已
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表述方法,呵呵

7414输出脚的存在确实影响非常之大,并且抛开7414到51脚——确实降到了一半

呵呵,我深切怀疑我的P89V51挂挂了,原来跑的程序好好的,现在跑不起来了,很可能确实挂挂了所以才出现了这种问题,呵呵。

楼主:
回19楼

那样误差太大了吧

本来是要过零检测的,但是考虑到干扰的存在,过零检测肯定翻转不定,只有用滞回调节了。

网友B:
7414并上去了吧,

变成了与电路...永远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