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静态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8-08-04):
我们找人做了个无线发射的板子,有一个发射的片子,还有个传感器的芯片,想测一下静态电流。芯片的静态电流人家提供了数据,但我认为是不是没有什么意义,要测就要测整板的静态电流,才能看出电路设计整体好坏,就是直接测无信号输入下的电源两端电流,就是把数字表串入电源回路里面测。另外问下各位高手,如果直接测芯片静态电流,该怎么测啊

楼主:
希望高手指教

顶一下,那位高手指教下

网友A:
一样啊,电流表串连到芯片电源脚

楼主:
谢谢00电脑兄

芯片的电源脚就是直接拉的主电路的电源,是3.6V的锂电池,那么我的负极表笔是直接芯片接地脚就可以么?

网友A:
电流表测电流应该是串连在电流回路中...

楼主:
恩,了解

我知道,我已经把电源负极切断,然后把表串在了里面。但是如果测芯片电源脚的话,那是不是要把表笔负极接入电池负极上呢,那样的回路是否应该算是该芯片的静态电流么

网友A:
你要保证芯片是在静态工作条件下测出来的才是静态电流

通常这个参数只有芯片厂商才会去测,一般我们自己不去测,因为数据手册几乎不会作假。

通常是测电源引脚,测地引脚也差不多。注意接好电流表后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