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微分电路的相位补偿电容是如何起作用的

楼主(2008-08-04):
(无正文)

楼主:
电容C1

书上说这个电容是为了提高电路的稳定性,起相位补偿,
但不知道其原理是怎么样的,请高手指点

楼主:
高手都睡觉了吧 快醒醒吧

网友A:
呵呵,赶到一快了

期待高手回答,好像在哪看到过,是对高频进行衰减

网友B:
电容C1加在上面`可以对系统的传递函数中的零点跟极点在波特图上的位置进行重新分配`
 而系统的零点跟极点的多少`以及位置~跟系统的稳定性啊`频响等都有很大的关系`
 呃 很多吧`看看自动控制书的东西吧`那上面说的很清楚`

楼主:
有没有人说得清楚点的啊

网友C(2010-05-04):
这个问题好像没有看到满意的解释啊

网友D:
建议你先把微分电容去掉,搞清楚反比例电路加C1有什么用,在来讨论微分电路就比较简单了.

要结合运放的开环增益与电路的闭环增益,画出bode图来分析.具体分析方法运放书上都有一大章来解释

网友E:
写成S函数就好了  :)

网友F(2012-03-16):
也有点疑惑的,不怎么懂

网友G:
电容的作用主要是在零点的位置,其他情况下可以当不存在的!

网友H:
这是米勒补偿,算是滞后补偿,也就是使相位滞后,主要是通过它改变伯德图中的折线位置,从而增大稳定裕度,具体原理见模拟电子技术(童诗白第四版)的第六章中的关于消除自激振荡的负反馈放大电路的稳定性分析。

网友I:
首先我不是高手,但从一些现象说说我的看法:如果没有c1,某一频率噪声信号(一般是很高的频率,c在该频率下阻抗很低)会使这频率下增益比实际待放大信号增益大很多,这样就可能出现噪声淹没有用信号的情况出现,放大也就无意义啦。再一个就是输入处c与反馈电阻会在2πrfc处产生-45度相移,和运放内部最大-135度相加刚好-180度,产生自激。

网友J(2013-04-10):
只知道C1的作用是滤除高频干扰跟防止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