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过零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08-08-04):
如下图所示,输入有效值为6V交流正弦波,50Hz
在输出端1脚得到的波形为占空比约0.2左右的方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理论上应该得到0.5的方波啊?

网友A:
hhe

正常,你加一个电位器,电位器的1脚和3脚分别加+5V,-5V电压,2脚接到运放的2脚就可以调节占空比,就能得到占空比为50%的方波了。

网友B:
输入幅值6伏,电源5伏?

网友C:
比较器输入需要一定电流.2楼的做法可以.其实就是要符合

比较器的输入共模范围.

网友D:
把5V改成12V看看.

楼主:
多谢各位!

1、5V换成12V占空比几乎不变
2、主要是不想增加一个负电压,能不能就用单电源实现呢?
   我其实就是想得到一个和正弦波同相位的50%的方波,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好的方法?

网友A:
hehe

用单电源可以啊 ,把-5V改成接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