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没2.1 V稳压管,可以用三个二极管串联代替吗?

楼主(2008-08-05):
(无正文)

网友A:
实际的电压有些偏差,还跟偏置电流有关。

网友B:
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发光管

要是要求不高的话用个发光管代替也可以吧

网友D:
要求不高 当然可以的

网友E:
可以

可以

网友F:
晕(先晕一下),老虾都说行,但还是有疑问

能不能用我觉得主要看,稳压管是并联在电路中还是串联在电路中,,我想更多的时候是并联在电路中的,如果是并联,那三个二极管跟一个稳压管区别应该是很大的,,,后面不说了,,,,

网友G:
呵呵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是用作稳压的话,显然无法替代。
    稳压管是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利用其在一定电流范围内能保持击穿电压不变的原理稳压,一般二极管是没有稳压的功能的。
    如果你是想把电平垫高2.1V的话就可以用三个二极管正向串联使用。

网友H:
不一定可以,

看用什么二极管,就算是硅材料的误差也大,而且不稳定,不如用现成的稳压管分压得到为好.

网友I:
re 2.1 V稳压管

估计钳电位用的

网友J:
电流会比较大的,建议用两个二极管在串联个电阻

电流会比较大的,建议用两个二极管在串联个电阻

网友K:
真是糊涂有余

*能不能用我觉得主要看,稳压管是并联在电路中还是串联在电路中,,我想更多的时候是并联在电路中的,如果是并联,那三个二极管跟一个稳压管区别应该是很大的,,,后面不说了,,,,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是用作稳压的话,显然无法替代。
    稳压管是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利用其在一定电流范围内能保持击穿电压不变的原理稳压,一般二极管是没有稳压的功能的。
    如果你是想把电平垫高2.1V的话就可以用三个二极管正向串联使用。
*看用什么二极管,就算是硅材料的误差也大,而且不稳定,不如用现成的稳压管分压得到为好.
*电流会比较大的,建议用两个二极管在串联个电阻
可悲,一群电工搞不定个稳压管.

网友L:
唉,都是幼儿园的....

网友H:
大牛指点下啊!不要老批评,让我们学精点,灵活点!

是啊,我们才刚毕业!所以要请教你们这些大牛啊!不要光批评,不赐教啊!!这会降低你的形象的!

网友K:
学精点,灵活点

实际使用二极管,发光管甚至3极管作稳压基准的例子比比皆是.
用什么2极管  当然是最易得到的硅管了.
误差也大  2.1V标准稳压管若应用不当,其值的偏差不见得就低.
而且不稳定  2极管的"不稳定"往往正好被利用成为好事儿,何况2.1V标准稳压管温度特性也不好.
稳压管分压得到  将会使得原本的特性趋坏,甚至差于二极管.

网友H:
好,

呵呵!学习了
用在基准场合,我看还是用稳压管分压得到比用三个硅二极管好吧?

网友K:
"基准"只是个相对概念

呵呵,并非是特别精准的代名词

网友M:

    主要看用在电路的那些方面,要是用在把电平垫高2.1V的话,效果比2.1V稳压还要好些.

网友N:
你的电源是多少,输出电流多大,

可以用个合适的稳压管用来降压使用

网友:
用三极管比用二极管好.在Eb接一电阻bc接一电阻.要的电压可改变电阻得到!!!误差要比三个二极管小

网友O: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