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恒流源设计中的问题,请各位指教

楼主(2008-08-05):
设计一款充电器遇到问题,要求输出2V30A可调恒流输出,,本来想用IGBT搞个恒流源电路,但是这么低的电压管子没法调到放大区,也就实现不了恒流了,看了很多资料,还没想到一种好的方法,到坛子来一下,希望思路上能得到点提示先谢谢了

网友A:
输出2V又不代表IGBT要工作在2V

楼主:
主要是工作电源就是提供2V30A给我,我负责把30A搞成可调

网友B:
把输入电源电压提高

网友C:
自举升压

网友D:
工业应用就是牛,动不动,几十安,上千伏

如果是交流还好理解点,直流感觉就是牛

网友E:
2V30A就算100%效率,那你的电流源也只能带0.067欧负载

估计不需要做到30A吧.那么你可以用升压的DCDC来转换电源电压

楼主:
负载就是毫欧级的

负载是几百AH的电池,电压比较低,但是电流要求又比较大

网友F:
应该从电源内部直接控制

而不应该再搞个二次大功率控制

楼主:
是啊,如果能从电源内部直接控制就最好了

但是前端的电源供给是老外的东东,动不了

楼主:
想以maychang老师的思路用MOSFET,大家觉得怎么样

网友A:
如果供电是2V的话

我看你要找到能在2V工作的低VGS的MOSFET要费点劲

网友G:
我手中有一款这样的电路,但是不是用于充电

楼主:
如果控制电压和运放等基本工作电压由其他供给可行吗

楼主:
王工的电压自举也是好的思路,不过没搞过不知道效果如何呵

tjjack可以给点相关的参考吗?谢谢

网友H:
利用BUCK开关降压电路

采样电流控制PWM实现电流的恒定控制.

网友E:
awey说的是个好方法,最近我也在搞这个

但我想用LM2576之类的BUCK芯片来做,电压控制型.awey提点建议

网友F:
低压大电流,BUCK的效率绝对够呛

网友I:
加上内阻压降,充电电压总该有1V多吧?

剩下给管子的压降估计不到1V,30A 电流也不大,MOSFET 比 IGBT 合适

网友E:
BUCK总比线性好

网友J:
我有个方法!

Email:PGEQ@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