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推荐款非接触型指纹传感器!

楼主(2008-08-06):
用来做钢印识别,基本上是数字。还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有什么好的传感器可以推荐吗?

网友A:
用数码相机就可以吧

都是批量产品,自己做费工不说,成本未见得低。
如果有高像素摄像头的话成本更低。

只要了解了数据的存取格式,转换也不是问题。

选择相机或摄像头的时候需要注意其光学系统应满足要求。(自己做这一要求也是必须的)。

网友B:
其实指纹传感器仅判断几个特征点,是不能识别铜钢印号码的

楼主:
如果指纹识别器不行 那就是没有办法了

网友B:
非也

看你的现场情况如何
1.字母和底板反差若足够,可用2楼说的线性光电传感器,把图象扫描下来再分析处理
2.用ccd摄象头获取图象后分析处理
3.若反差不够就麻烦了,还是用人眼看最方便,哈哈
lz在查汽车钢印?晕

楼主:
呵呵 看来真是没办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