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电力载波通信这个行业怎么样?

楼主(2008-08-06):
(无正文)

网友A:
电力线载波是一种技术,算不上行业吧

网友B:
前途暗淡

   载波通信没有什么科技含量,其局限性已显现,虽不至于淘汰,但近几年电力载波设备产量日益减少确是事实。不如进入光纤通信行业试试。我以前就做载波,现在做EMS.

网友C:
淡淡淡!电力载波不好用!

网友D:
关于电力载波,我一直不明白!

首先是通讯距离的问题:局限于同一个变压器供电范围,有时甚至ABC相之间的通讯都不能正常。还有就是干扰问题,现在的电磁炉,开关电源这些的滤波器都有一个电容直接接在电源上,载波损耗很严重啊,所以以前看到一些电力载波的小制作,都没怎么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