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同MCU的I/O口接到一起的问题

楼主(2008-08-06):
ARM7(LPC2214)某I/O设为输出口,查了下应该是推挽结构,C8051f某I/O设为开漏上拉,需要控制同一个东西,直连,之间没有加缓冲,运行了一段时间,LPC2214的那个I/O口出现问题。是不是开漏与开漏可以直接相连,推挽就不行,如果不加缓冲的话怎么解决

网友A:
假设很不幸,推挽得那个输出1

开漏的为0,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