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奇怪---datasheet

楼主(2008-08-06):
MRS-F(如-11,21等)系列竟然没有datasheet,搜了一个下午也没找到!
无奈了

网友A:
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
磁头---巨磁效应

网友B:
lz在玩验钞机吧,哈哈

MRS-F-21 半导体磁敏传感器.doc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2281917907.rar

网友C:
照楼上的这么说

楼上的玩过验钞机吧?哈哈

网友D:
用过去的那种磁带机的磁头不行吗?

很多验钞机的那个磁头看上去似乎就是磁带机的磁头啊!
比较外行不好意思^_^

网友E:
呵呵,很多验钞机就是用的录音机磁头,只是去掉了导带架

只要机械设计上有合理的相对运动,灵敏度也是够的

磁阻、巨磁效应的应用一般只用于高灵敏度或没有相对运动的东西上,比如高档的高速验钞机、高密度数据记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