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扫变压器

楼主(2008-08-07):
   谁对回扫变压器比较熟能科普下吗? or 给点好的资源  谢谢!!

网友A:
回扫变压器,又名高压包

回扫变压器,又名高压包,或名驰返变压器。是一种工作于高电压状态多频脉冲功率变压器,缩写为FBT(flyback transformer)。它是彩显电路中唯一的高压输出部件,其输出电压在20~35kV。在特定时间回扫变压器会发出一个低能量信号给偏转磁线圈,并生成磁场。当低能量源关闭后,磁线圈的能量转移到高能量输出中,最后传到电子枪发出电子束。当电子枪完成一条线的扫描后,回转变压器会放出能量,关闭电子枪并消去磁场,强制光束发到屏幕的其它位置,就能画出下一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