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驱蚊器一般的频率是多少?

楼主(2008-08-07):
我想开发一款电子驱蚊器,要求可以驱除各类的蚊虫,老鼠.蟑螂.蚊子等
  有朋友做过的请联系我~
   希望高手指导!!!
谢谢~~

网友A:
据说那玩意没多少效果

网友B:
据说也只有初学者喜欢玩这效果不确定的东西

网友C:
就是想试试呢!

网友D:
参考一下

店家的说明:

产品名称: 优生调音变频式电子驱蚊器
货    号: 21029
关于使用问题的解释?请阅读后再购买哦!)

一、科学的工作原理:
   依据动物学家长期研究所提供有关蚊虫生活习性发现:只有雌蚊才会有吸食人畜血液的需要,而雄蚊仅靠花蜜、植物汁液或其他汁液营养就足够,它的口针也比较退化,无法刺入皮肤;母蚊在交配后一星期内需要补充营养才能顺利排卵生产,这就意味着母蚊只有在**后才会叮人吸血;在此期间母蚊不能再与公蚊交配,否则会影响生产,甚至有生命之忧。此时便会竭力回避雄蚊。
    根据这一生物学基本原理,我们设计了一种非常特殊的高科技电子变频线路,模拟各种雄蚊翅膀抖动的声波。吸血的雌蚊听到上述声波,便会立即逃走,从而达到驱除蚊虫的目的。
二、使用效果:
   本产品在使用时会发出声音,此为仿真公蚊的振翅频率,同时由于使用环境和阻碍物等原因,在使用出可能会有效果不理想的时候,这属正常现象,并非质量问题或没有效果。此产品在同一地点无阻碍的情况下开启时间越长效果则越好。同时该产品是电子驱蚊(驱赶蚊子)不同于平常家用的药物驱蚊(直接杀灭蚊子),在效果上是不可以相比较的。请买家购买前慎重考虑,不能接受的请不要下手哦!以免造成误会。
产品特色:
  5000-22000HZ变频震荡频率,比一般市场销售驱蚊频率更宽(市售约在5000-9000HZ)
  采用变频交叉扫描,有效驱赶各类蚊种(有效距离0.5-3米,范围更大),经实验证实不伤人体.
  可调式音量设计,适用于睡觉休息.
  三段式定时驱蚊设计(2H,4H,8H),省电方便.
  智慧型电池扣设计,直接更换电池,不须上螺丝,简单方便.
  可爱造型,挂绳设计,便于户外活动携带使用.
  防止蚊虫叮咬,有益于抑制登革热传染.
使用说明:
  使用时靠近人体,避开障碍物,以利发挥驱蚊效果,不使用时请关机,(电池寿命约200H).
  音量调整,旋扭上旋音量愈大,反之愈小.
  三段式循环定时设定,请按压蓝色鼻头.
  2H 按压一次右眼亮
  4H 二次左眼亮
  8H 三次两个眼睛亮
     四次则取消设定关机
注意事项:
  本产品须由大人指导使用,不可吞食,不用时请妥善保管.
  电池的更换请由成人完成,安装电池时,负级一面朝上.
  内附电池:锂电池3V  型号/CR2032

电脑报02年7月8日17版的《新驱蚊三剑客》,我不认为有任何作用,而且强烈反对电子驱蚊器或者电子驱蚊软件的说法。我个人认为,没有任何科学道理,现在我来剖析一番,不对的地方,请多指正。

写此短文的目的,就是基于在某BBS上,有些网友问及驱蚊软件有感。

本文成文早于电脑报02年7月8日17版。原文在http://mrlxg.myetang.com/oa/mw/mw.htm

有两种观点,来支持电子驱蚊器。第一种观点认为,雌蚊在怀卵期间讨厌雄蚊,雄蚊发出的21~23KHz超声波,会使雌蚊避开。第二种观点认为,蚊子的天敌蝙蝠挥发出超声波,蚊子一听到就会吓跑。这两种观点核心就是产生一种超声波,让蚊子躲开。于是,就诞生了所谓的电子驱蚊器。这两种观点,是否正确,我没有见到有关学术报告。我不是生物学家,不去研究,也不去论证,但是,通过实践,我持绝对否定态度。

关于电子驱蚊器这个问题,以前在电脑还是最珍贵物品的时候就有了。它是制作出一个振荡电路,产生一种超声波,来达到驱蚊作用。实现振荡电路有很多种,典型的电路如下图:

稍微懂一点电子技术就知道这是一个弛张振荡器。振荡器产生的超声波由压电陶瓷片发出。按照前面的所谓的两种观点,于是蚊子听见了超声波就吓跑了。

通过本人实践证明,无论怎样调节超声波的频率(2KHz~1MHz),也不管采用锯齿波,方波、正弦等规则波形,也不管是采用其他调制波形,也不管功率(0.5~3W)大小,蚊子依然是蚊子,驱蚊器对蚊子根本没有任何效果,反而在试验过程中,由于精力集中,被蚊子咬了很多大包浑然不知。

降低超声波的频率到人耳可听的波段,用高频扬声器代替压电陶瓷片,实践证明,对蚊子没有任何效果。次声波频段没有试验,因为次声波对人体产生危害。

另外,我也曾邮购过这种电子驱蚊器,结果还是一样。通过实验证明,电子驱蚊器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没有任何科学道理。

最近,又有些网友在BBS上谈论驱蚊软件,不用想就知道是骗人的。它的原理不外乎用程序让PC发声器件产生一定频率的的振荡,再加上包装界面,就成了驱蚊软件。以前,在DOS下就有这种软件,笔者也曾以BASIC的Sound命令编制发声单元产生一定频率的超声波,实际上PC喇叭不可能发出超声波。实践也证明没有驱蚊效果。

随着电脑软硬件技术的发展,很多计算机主板采用了压电陶瓷片+共振腔组成的蜂鸣器取代了PC喇叭,有发出超声波的条件。但是,由前面电路实验可以证明,肯定没有效果,通过编程实践,也证明没有驱蚊效果。

现在的计算机发声,几乎无一例外的采用声卡+音箱。

软件在Windows环境下运行,于是界面漂亮的驱蚊软件有移植到了Windows,好像有什么科技含量在里面。

假如前面说的蚊子对超声波敏感,蚊子真的惧怕某频段的超声波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计算机的PC喇叭、声卡拖动的音箱都不具备发出超声波的元器件,因此,不论软件如何设计,也不管采用什么语言编制,也不管界面有多漂亮,也不管有多少操作选项,也发不出超声波。即便采用主板的的蜂鸣器发声,

上面的电路图中之所以用压电陶瓷片就是因为普通扬声器发声频率达不到超声波的频段。既然前面真正的电子电路都不能把蚊子怎么样,那么,驱蚊软件更是悖论中的悖论。

170. 不用任何药物的环保型电子变频驱蚊器装置研制成功
 单位名称  河南省淮阳县创新电子科研所驱蚊器研制中心
 联系人  刘金宝
 电 话  0394-2664698;13938072007
 通讯地址  (466700)淮阳县新华四街35号科研楼
专利(申请)号  2005101077853
 项目简介
一、发明文摘和最新专利申请技术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蚊子种类很多,成虫身体细长,胸部有一对翅膀和三对细长的脚,幼虫叫孑孓和蛹都生长在水中。雄蚊吸植物的汁液,雌蚊能刺穿人畜的皮肤吸食血液。蚊子是疾病的传播者,2005年发生在我国台湾地区和2006年发生在广东地区的传染病——登革热,据新闻媒体报道是经蚊子叮咬传染的。蚊子能传染疟疾,丝虫病、登革热、流行性乙型脑炎等多种疾病,每年大约有100万人死于疟疾,而这种疾病染自某些蚊子的叮咬,是众所周知的。最常见的有按蚊、库蚊和伊蚊三类。有很多人们,长期使用某些可喷洒的药物和含有药料燃着后可以熏死或赶跑蚊子的线香或盘香、片香等蚊香。但杀虫药使人致癌和破坏生态环境,蚊香污染室内的空气已经是公认的。

网友E:
电脑驱蚊肯定是没用的。

看看音箱的质量就知道超声波是出不来的。用压电陶瓷来发还有可能,不过据说吵了N年都没有定论——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实在要做,频率是在蝙蝠叫声的波段上。

网友F:
看来是反方的观点多

这种要赶蚊子 还是开空调 打电扇最方便
温度低了  有风  蚊子就跑了

网友G:
RE:

哈,还是楼上的最方便

网友:
RE

不知道是哪个家伙第一个做这种傻事的,忽悠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以为超声波能驱蚊。

网友E:
初衷是好的,模拟蝙蝠叫声把蚊子吓跑。

那个在计算机上写软件来驱蚊的,才是个十足的笨蛋+骗子。

网友H:
如果这样能吓跑蚊子的话,蝙蝠岂不都饿死了

蚊子听到蝙蝠声音就跑?

网友I:
违反科学理论的东西是做不出来的,手再高也没用

网友C(2009-03-05):
用去湿的方法有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