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升温问题

楼主(2008-08-07):
做了一个pcb板,主要有放大滤波,AD FPGA DSP ,用吹风机往板子上吹,结果信号就变大,这是怎么回事啊,,,板子要求温度系数好,,大家帮我想想吧,除了用低温漂的器件,还有什么办法啊,有什么pcb材料温度系数低吗

网友A:
估计是器件的问题,与PCB关系不大。

楼主:
en

我觉得也是,搞不清楚受温度影响这么大。吹口气都很多变化。。。。

网友A:
夸张啊,

上面有基准源吗?

网友B:
应该主要是电阻电容的问题吧.运放,A/D转换器毕竟考虑了温漂

网友C:
我也有一样的问题

我也有一样的问题,我觉得是运放受温度影响比较大

楼主:
没有基准源

用的集成块都是工业级的,

楼主:
运放是光电转换ic 互阻放大器 opa380

网友D:
去看下主要的几个信号处理芯片的datasheet

然后不要用碳膜电阻,温漂很大的
用金属膜就好很多

楼主:
市场上的贴片电阻不是金属膜的吗?

网友E:
用基准源吧。

网友F:
市场上的贴片电阻大多是碳膜的

也有金属膜的
颜色不同,黑色是碳膜

网友G:
估计跟输入阻抗和放大倍数很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