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消磁用的热敏电阻

楼主(2008-08-08):
 MZ73 - 20RM各脚对应的阻值该是多少才算是好的?  谢谢。

网友A:
re

  你摇摇看有响声没有 呵呵

网友B:
PTC电阻,冷态电阻很小的

大概10多欧吧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摇是没什么声音的,我量了一下电阻值:1-2 为3K左右,1-3为5K左右,2-3才20欧,估计就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