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BB电容爆炸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8-08):
220V交流供电的阻容降压方式,采用400V,1uf的CBB电容出现了CBB电容炸掉的问题,这个耐压值应该是直流耐压吧?是因为耐压低的原因吗?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原因。谢谢!

网友A:
不炸是偶然的

网友B:
用630V耐压的

用400V的CBB也不是那么容易炸的,估计是买到了假货

网友C:
同意3楼

网友D(2009-12-18):
正常的CBB 400产品用在市电是不会炸,你肯定是买假货了.

网友(2010-01-20):
我们的都是直接烧掉 呵呵

网友E(2013-12-20):
您好,是您的耐压不够,一般CBB电容用在220V交流供电的阻容降压上面是很稳定的,不知道您购买的产品是否有问题。

网友F:
换个耐压高点的试试吧 要么你买到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用400V的CBB也不是那么容易炸的,估计是买到了假货

支持,是不是采购上只图便宜,貌似在降低成本啊?不会应了“占小便宜,吃大亏”吧。量产的话,哭死!!!

网友H:
市电220的峰峰值是620。

网友I:
400V的 新的,拿回来打1000V耐压都木问题的

但是旧的、假的就不一定

网友J:
电流多大?

如果电流大,发热,耐压值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