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有这样的脉冲串一样的噪声,怎么消除

楼主(2008-08-09):
电源中由很强的图中所示的噪声,加了LC滤波器没有抑制效果,请问这种噪声具体叫什么名字,怎么产生的,怎么消除呢,谢谢

网友A:
.

不全是电源来的,不可以完全消除,只可以减小,回路中的电路也会产生这种噪声.

网友B:
是不是DC-DC的开关噪声

是开关电源吧,看起来很像DC-DC的开关噪声

楼主:
这不是开关噪声

这不是开关噪声,这噪声比开关噪声频率高的多。我观察到开关噪声了,所以肯定这个不是

网友C:
时间刻度有吗

时间刻度有吗

网友D:
电源有这样的脉冲串一样的噪声,怎么消

要有t和v 的参数,弄清其f 和vppm.然后再选用合适的L和C.

网友E:
用什么样的表笔测到的?

表笔回路面积同样会影响测试结果。

网友F:
en

先要弄清楚噪声的频率范围,再根据这个范围来确定C和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