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微电流测量水平又进一大步了

楼主(2008-08-09):
前段时间做了最小量程10PA,误差小于5%,经改进,今天最小量程达到2PA,误差小于3%,我还有办法改进,争取做到最小量程0.1PA, 分辩率达到10FA,相当于每毫秒162个电子.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厉害啊,都是些烧钱的活,

一般人仪器设备都买不起。

网友B:
彭好久没现身了,呵呵,你和我们分享一下方法呀

网友C:
恭喜恭喜

老彭好久不见了。

网友D:
厉害啊 0-10hz还是50Mhz?

网友E:
一般都是低频哟

50MHZ,小信号,低噪声,太难了

你看看一般万用表的频率~~~~

网友F:
恭喜恭喜

可以数电子了

网友G:
HEHE

呵呵,请教一个问题啊,微电流是怎么测量的?是不是把电流转换成电压测量啊,负载电阻是不是很大啊?

网友H:
楼主高手啊,能不能把基本原理讲讲,也开开眼界.

网友I:
嗯!

什么物理方法?

网友J:
可以数电子的--牛!

楼主:
关键点

1,噪声抑制
2,工频泄漏电流消除,如380VAC(峰值537V)通过绝缘阻抗即使达100万兆欧,
  工频漏电流峰值也有537皮安!!!!
3,直流漏电流消除, 即使1毫伏的电压通过1000兆欧的也有1皮安!何况电路
  工作电压可高达15V! 15V通过绝缘阻抗即使达100万兆欧, 直流漏电流也
  有15皮安!!!!
4,超高放大倍数电路自身的各种直流误差,如失调电压,失调电流,电化学电势,
  热电势,接触电势,射频整流,温漂等
5,输入电阻低,不影响信号源.

彭建学
       上海

网友K:
你这水平我早就做出来了。

用个IVC102全都搞定,就是太贵了,一片要50,而且所有代理都没有现货,只能让TI开工给做,一批最少398片。

楼主:
说明

1,国际微信号检测最高水平代表是吉时利,最小分辩率0.01PA(10FA)
2,国内微信号检测最高水平代表是南京大学,最小量程10PA
3,芯片级,板级,系统级区别很大
4,单点量程(如10PA)和超宽量程(如0.1PA到20毫安)区别很大
5,应用环境区别很大
6,IVC102的偏置电流最大0.75PA, 信号小于75PA,如不处理,误差>1%
  信号为7.5PA时,误差10%
7,25度时,IVC102的失调电压最大5毫伏,55度时最大7.75毫伏,电流源电流
  与电流源内阻的积必须远大于7.75毫伏(至少100倍),否则引起误差.
  如0.01PA时要求内阻大于77.5万兆欧.
8,做成实用的最小量程10PA以下的产品,仅凭一个芯片就搞定似乎不太容易,
  何况超宽量程.
  彭建学

网友L:
2PA,误差小于3%用LMC6001A+继电器+电容

微弱电流检测就是积分,只是对积分元件的性能要求比较高。
LMC6001A+继电器,继电器线包电流对线路有干扰,屏蔽一定要做好。

网友M:
测试这么小的电流有啥用呢?

网友N:
同样是测量小电流的问题

  我需要测量三极管的穿透电流Iceo(一般为微安级的),被测三极管的型号是9012、9013,实测值比理论值(即PDF文档上的值)大10倍,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测得更准。我是一个新手,希望各位大侠、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O(2009-10-07):
不停的膜拜中

网友P(2010-07-14):
ad549可以做到10-13A,有空可聊聊

网友Q:
不知道LZ了解INA116P和LMC6401不?它的偏置电流可以达到FA级。还有就是静电计。它是专门用于测量微电流的。这些东西都是用于核测仪表。没别的意思,给LZ推荐推荐

网友R:
能不求TI么?

====================
14楼:
你这水平我早就做出来了。
用个IVC102全都搞定,就是太贵了,一片要50,而且所有代理都没有现货,只能让TI开工给做,一批最少398片。

14# r2d2

网友R:
我不懂,就是觉得应该是相当好了。

网友S:
小电流检测用途在哪? 而且听这么久后,觉得关键技术就是积分,那么,也就是把电子“收集”起来再来“称量”,也就是被测信号只能是低频了,如此,那应用在哪?小生见识浅,可否说说应用?

网友T:
思维不错,咋实现呢
26# MakeBetter

网友U:
呵呵,一点都不谦虚

网友V:
祝贺老彭!!

网友W:
不知道要达到数电子的要求要数多少钱出去

网友X:
电流小到数电子的程度?!什么‘每毫秒162个电子’不过是通俗比喻罢了。电流真的小到如此地步,量子效应明显,测不准原理起作用,是不可能数电子的。

网友U:
宇宙射线的影响不可忽略,平均每秒有1万电子伏的高能粒子穿过1立方厘米的空间,这些粒子是难以屏蔽掉的,激发出来的电子发射是不可以忽略的,假如说半导体PN节的电压为1伏,你所有的半导体器件占空间1立方厘米,1毫秒可以激发10电子伏,差不多会导致10个电子跃迁,假设你每秒经过162个电子,理论上来讲测量误差将超过6%,如果你要得到更高的指标,那整个设备得放到山底,再加厚厚的铅封,重水封,才能做得到。

网友S:
关键就是不知道拿来干啥呢。

网友Y:
曾做到最小量程1pA,分辨率5fA左右,最高量程10uA左右;

电路出来后,苦于找不到很好的信号源来验证呢

网友Z:
牛xxxx
高频小信号最麻烦了

网友AA:
1,噪声抑制
2,工频泄漏电流消除,如380VAC(峰值537V)通过绝缘阻抗即使达100万兆欧,
  工频漏电流峰值也有537皮安!!!!
3,直流漏电流消除, 即使1毫伏的电压通过1000兆欧的也有1皮安!何况电路
  工作电压可高达15V! 15V通过绝缘阻抗即使达100万兆欧, 直流漏电流也
  有15皮安!!!!
4,超高放大倍数电路自身的各种直流误差,如失调电压,失调电流,电化学电势,
  热电势,接触电势,射频整流,温漂等
5,输入电阻低,不影响信号源.

彭大侠
能不能给列几本小信号测量的参考书
让我等自行参悟呢?

楼主:
专门讲微弱信号检测实用的书没见过,微弱信号检测理论的书有:清华高晋占,浙大曾庆勇。 去年8月,我已做到了分辨率0.1PA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A:
货真价实的1pA啊!
我要是能做出100PA级的就美了~~~
请问彭工,测量电流时需要IV转换电路,
那么在测量小电流信号时
该电路的反馈电阻是选择大电阻反馈效果好?
还是选择T型电阻反馈网络好呢?

网友Y:
彭工可以去keithley做AE了,呵呵,目前业界微弱信号的检测和信号源技术,大概keithley是第一流吧

网友Y:
很好奇,楼主的1PA信号源怎么产生的?怎么确保信号源的准确性和重复性呢?

网友AB:
做个界面是很容易的,关键是测试方法,基准怎么产生,怎么知道测出来是正确的?

网友AC(2011-04-26):
此界面用VB做还是容易做的

网友AC:
恭喜彭教主炼成XXX大fa,彭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lol

网友AD:
不明白,努力学习

网友AE:
这个对我们做电化学电池的很有用,就不用纠结该死的为信号测量问题,楼主如果做成成品可以联系我,QQ376278929

网友AF(2011-06-23):
1,国际微信号检测最高水平代表是吉时利,最小分辩率0.01PA(10FA)
2,国内微信号检测最高水平代表是南京大学,最小量程10PA
...
引用 楼主:

国际上,吉时利的水平的确是很高的,而且比10fA还要高很多。
早就被淘汰的产品Keithley 642,其分辨就是0.01fA。

网友AG:
同问这东西用在什么地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