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部分还能不能再简单点?

楼主(2008-08-10):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吧

只留R6和Q1,其它全干掉,加一个7V稳压二极管。

楼主:
加稳压管的用法稳定性能如何?常用吗?

网友B:
如果驱动电平可变为高电平的话就应该可以省个二极管

网友C:
是复杂了点,也不见有多大的稳定作用.

同意2楼.

网友D:
还算合理

不赞成2楼的稳压管做法

网友C:
XWJ大侠比较下两种做法之间的差别.

我等好学习呀.呵呵.

网友E:
是啊

请问能否比较下两种做法之间的差别呢?  学习

网友F:
用74系列芯片,如74LS07

集电极开路的就可以

网友G:
印一下

不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