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楼的怕炸*啊,呵呵

楼主(2008-08-11):
用两个达林顿管子控制一个线圈,大家发表一下两个二极管D1(浪涌保护tr3的),D2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觉得没啥必要

电路也画错了

楼主:
请问xwj哪里画错啦,我是在讨论问题,你这个贴回的毫吴意

网友A:
为什么毫无意义?

难道我就不是在讨论问题???

偶觉得TR2 的C脚应该改接R01左边,即可一个IO控制了

如果你的你的电路再加一组一样的,三极管对角导通,那还可以说是全桥驱动,可以用来换向驱动**电磁阀、磁保持继电器、直流马达等;
但是很明显不是,所以用2个达林顿管毫无意义。

网友B:
记得这坛子里曾经有人说过"老鸟是来娱乐的".

呵呵!

网友B:
偶觉得用一个I/O口控制的话就把下面那一截去掉算了.

网友C:
老外也有洋盘菜鸟滴哦

堑脱一半就能工作了

楼主:
大家先别否认这个电路

老外的设备我们已经用啦8年啦,从没有坏过,说明老外不是菜鸟;一点都不虚心随便扁人的才是菜鸟。

网友D:
D1=D2

多对称啊,知其一便知其二

楼主:
请叫xwj说的有道理

如果在TR1导通的前提下,TR2再导通,是不是就没有问题啦;中国人设计的一般都是只用下半部分啦;我想讨论一下D2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C:
八年了竟还未看明白,哈哈,曰军

老外中确有不少优秀人才,但也不乏......
中国的月亮也很园哦

网友E:
D1=D2

废话不说.

楼主:
tyw你他妈妈的能不能回点有用的帖子

tyw你他妈妈的能不能回点有用的帖子,如果不能回,就别你妈妈的乱放屁,你这个狗日的

网友F:
版主不在线

否则应该马上封ID。

网友B:
不能这样的啊,这很令T叔寒心的啊.

我很愤怒!

网友G:
毫无意义!

愤怒!愤怒!
D1=D2

网友H:
首先是tyw不对

首先是tyw不对

虽然没骂人,

说话比较难听.

说白就是在论坛上冒充高手,(还没有说出个子丑寅卯)

找心里平衡.

网友C:
想不到lz竟如此暴燥

不是告诉你了去掉一半就能工作,你自已也意识到"中国人设计的一般都是只用下半部分啦",大家也告诉你d2=d1.
怎么还死抱着老外的败笔不放.
老外的电路是能工作,就象你骑自行车环球一周也能回家一样.
哈哈,俺也无话可说了.孺子不可教也.

网友F:
孺子不可教也

网友I:
の,我认为这个电路是不是可以说比较可靠?

坏了一半也不至于一直导通,嘿嘿。还是可控的。

网友E:
在火*味中冒个泡

这个设计叫:"加权控制"
用两个三极管,就要带两个二极管.也许电路不一定要怎么搭,但不能说其多余.
此乃沉余设计,提高安全性.在"不计成本"的设计中不宜当"败笔"论.只是见仁见智.

楼主:
tuwen回答的很好,我赞同,大家看看吧

一个二极管接在4A与4B之间的效果与图中两个二极管的效果是不一样的。电流切断时继电器线圈电流的下降速率不一样。一个二极管接在4A、4B之间,电流下降较慢,电流“拖尾”较长;图中两个二极管的续流方法,相当于24V电压反向加在线圈上,电流下降较快。

楼主:
老外就是厉害,中国人应该学习,那些夜郎自大的人就别发

老外就是厉害,中国人应该学习,那些夜郎自大的工程师就别发帖啦

网友J:
TO 楼主

不见得,象图上的接法不过是把继电器的反向电势通过两个二极管释放到24V电源上而已(或者说被24V通过两个二极管嵌位),不会比直接两端并联二极管释放速度快

而且这样做很显然会影响到24V电源,如果24V上有敏感电路,这就是一个干扰源。

所以同意XWJ和老tyw的看法,如果光看这个电路,这就是一个并不高明的设计!

至于这个电路是否针对应用有特殊的意义,目前从这个电路上还看不出来

网友K:
如果TR1不导通,下面那堆电路有什么意义?

所以直接可以砍掉.

网友E:
26楼说的也有理

这样在布线时要考虑到的.因此这两二极管要是分别接到电源滤波电容两端,影响会很小.
如果不用反推动的话,用单个二极管搭在4A-4B之间,也许更符合我们的习惯.毕竟这二极管不用费神,放继电器旁边就行.

网友L:
上下两路有可能同时断开

上下两路应该不是用来实现逻辑AND的,而是用来冗余的,所以应该是同时断开
这时会有 24V 反压加到线圈上,加快关断
(前提:晶体管关断时间远小于电流拖尾时间)

网友M:
RE

哎,请教问题应该虚心才对啊!
那是相当的痛心....

网友N:
环保

环保,反响充电,节省能源!

网友O:
头次见如此狂的人

连21ic第一拉风男小X和21ic第一书橱老T都敢骂
哈哈
也许是冗余设计,但是不见得老外的月亮就一定圆吧,嘿嘿

网友P:
菜鸟疑问:

二极管都是反向的,,,这种情况下加反向电压能起到作用吗?

网友Q:
提高可靠性,减少灾难发生.

这是一种提高可靠性的设计,只有保证输出是高低电平组合才能令继电器吸合.

网友R:
同意24楼和34楼的说法.

看来楼主要说明一下是那类产品上的设计.
如果对继电器的释放时间有要求,那么应该是24楼的解释;
如果对继电器的吸和条件有要求,那么应该是34楼的解释;

网友S:
不错,涨见识了!

我最近弄的东西也要控制继电器,要求保证高度的可靠性!
但因为前面的电路弄的很匆忙,对可靠性没把握,所以最终临出货时放弃了产品的部分功能(客户不容易发现,影响不大,哈),计划下一版该进!

很有意思,关于继电器控制的电路记得以前有个贴,这下又涨见识了,赞同34楼!不过我个人认为仍然不够可靠!

31楼更有创意啊,哈,开阔了思维!

方便的话最好说说这个继电器最终到底是什么目的?具体产品可以不透露,但大概的还是可以透露一下吧?

论坛嘛,请教问题、讨论问题,和为贵!

网友L:
回33楼

正因为二极管都是反向的,才能加反压,靠的是线圈中电流的惯性
如果二极管是正向的,那就是 24V 正压通过二极管一直加在线圈上,没法控制了

网友P:
有点理解了,谢谢

我有理解方法是,将33楼图中线圈和两个二极管打包成一个小电流源或者说一个电荷库,,这样好理解点

网友T:
以前做的定时炸*就是这么做的。

2个差动IO驱动,主要是抗干扰,防止误爆.

网友U:
这电路是有道理的,没有一点的不合理设计

两二极管的接法,有钳位的作的

分两个逻辑控制开关,,提高了可靠性

这个电路才是典型的电路

我们平时所用的只是“简化版”
没有考虑可靠性

网友J:
39说的“差分”驱动让我有点眼前一亮的感觉......

因为必须是差分驱动,那么必须受到“差分”干扰才会导致继电器误动作,如果使用两邻的IO口并且布线时两根线尽量靠近,那么误动作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

我的天,什么地方要求这么离谱?不会真的是定时炸*吧?

网友V:
这个电路没错。

继电器线圈中的电流在三极管关断后通过2个二极管续流,流向电源,给电源主电容充电。
所以,关断的时候电源电压可能会略微地升高一点点。
我觉得起码有2个好处:
(1)因为电源内阻很小,线圈中的电流将迅速衰减到0,这样继电器可以迅速释放。
而传统的在线圈两端并联二极管或电阻电容之类的,若只使用二极管,则二极管受到冲击容易损坏,电流衰减会变慢。若加入电容,则电流可能形成振荡,产生干扰。一般加入电容后还要并联电阻,电路变复杂,且电流仍衰减的不够快。电流衰减时间太长可能导致继电器释放速度变慢,而烧蚀继电器的触点。
(2)两个IO口只有1高1低时,继电器才吸合,而在单片机上电过程中,一般IO口都同时为高电平或高阻(偶尔也会出先同为低电平),这样就保证上电瞬间继电器处于不吸合的状态。
这个电路的确富含深意,在以后的设计中我也将借鉴这个思路。

网友E:
咋蛋......?

难道...
你们聊,我走先.

网友W:
加快继电器关断速度是很显然的

由于磁场储能以较高的自感电动势辞放(VCC+2Vd),去磁时间比单个二极管“短路”(Vd)去磁要快得多,触点断开的反应速度较快。
不同意42楼意见,继电器的吸合时间通常在数十mS,而单片机上电复位出现IO失控的时间是很短暂的(1mS以内),即使误触发,继电器线圈根本无法在该时间内建立足够的电流让触点闭合。双管串联控制,主要是为了提高可靠性,单个开关管击穿损坏不至于使继电器“非法”闭合。
一个反面的证据,便是高端达林顿的驱动,需要承受23V电压的GPIO?得专门找OC(OD)输出的吧!!!

网友T:

我们是做变频器的,我现在这公司是负责搞中功率变频,280KW到680KW,我来这公司之前的以前电路设计的不是很好啊,IGBT炸的很心疼,后来全部给改进了,现在返修率比较低,也希望同行们都借鉴这个电路。少被"炸"

网友J:
to PowerAnts

“由于磁场储能以较高的自感电动势辞放(VCC+2Vd),去磁时间比单个二极管“短路”(Vd)去磁要快得多,触点断开的反应速度较快。”

这句话理论上成立,可事实使用场合如果真的需要这么精确的控制,很显然用继电器是不合适的,毕竟继电器是机械结构,为什么不考虑用开关管?

如果使用了继电器,相对与机械动作的时间而言,那么多或者少那么点触点释放时间就应该忽略不计,否则只是小题大做

网友J:
......

要是兄弟们谁有逻辑分析仪,可以按楼主的电路测试一下继电器触点的释放时间,再测试一下两端直接并二极管时触点的释放时间,结果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W:
何需动用逻辑分析仪?

普通的示波器便可看出来了。
24V,达林顿管,可大致估计受控电路的触点容量了,大容量继电器的吸合/辞放时间可达100mS,主要原因是线包电感量大,磁场能量的辞放需要较长的过程。
大电流的继电器触点,除了响应时间很慢以外,别的参数是电子开关无法比拟的,如触点电流容量、通态电阻、工作电压、开关速度、隔离等级等等...

网友D:
这两个说法大错特错

"(1)因为电源内阻很小,线圈中的电流将迅速衰减到0,这样继电器可以迅速释放。"
"若只使用二极管,则二极管受到冲击容易损坏,"

网友:
我来踩踩

为了保护TR1,TR2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