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L05在什么情况下会震荡?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8-11):
不是吧楼主

人家本来就是一个三端稳压器,你非要震荡,?!
又不是没有其他震荡电路

网友B:
外加电感可以使它振荡

网友C:
关键在调整率上

    如果输入电压或负载的变化频率恰好等于调整率且幅度足够强,芯片内部的负反馈机制将失效,于是……不用再说了吧。

网友D:
变压器后面的滤波电容搞小点

变压器后面的滤波电容搞小点

变压器功率选择的再低点。。。

基本上出来的电压就是震荡的了

网友E:
我以前就弄过7805自激,AM段什么都收不到,一片沙沙声!

我以前就弄过7805自激,AM段什么都收不到,一片沙沙声!
后来找到原因了,没加输入、输出的0.1u电容

网友F:
输入端串个电阻,不用接对地电容,可能就会自激,但频率

网友G:
把手册反过来看

手册要求输出输出端接个退耦电容,你就偏不接电容,改串电感,或线引长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