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板 0603与1206去耦电容的选择

楼主(2008-08-13):
以前做的基本是数字电路的板子,基本没用到1206的电容。现在做了个模拟电路,可能模拟电路上的去耦要求比数字电路上更严格一点吧,在这封装的选择上感觉没什么把握,也不知道0603与1206的电容在去耦特性上究竟有多大的差别。比如0.1u的电容,我一直用的0603的,但是看到别人也有用1206的。

期待各位达人讲解一下这种去耦电容的大小及封装的选择要领。

网友A:
电容的特性和封装的大小没什么关系

只不过是相同温度特性的电容体积大的容量可以做的大点而已

网友B:
电压很关键,

我想1206肯定要比0603好做,工艺成熟耐压高,就不知道分布电感特性怎么样,(对高频的影响),低频肯定大的好,特别是高压,比如104,0603只有25v,1206起码50v

网友C:
高频特性会略有差异

体积小的谐振频率略高一些
在高频场合,走线也很重要,小封装的有利于缩短引线

同样技术水平下,小封装的容量或耐压当然比不过大封装的
模拟电路电源电压有时比数字电路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