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直线位移23mm还没找到解决办法

楼主(2008-08-13):
有问题急需求教阿!我要测量直线位移23mm大约。传感器的价格在20左右。
最好采用非接触式的传感器,
请问采用什么方法或者传感器测?
找了很久了,也没解决的办法!
有做过此类位移测量的么

网友A:
用数字相机模块解决

  分辨率从640X480(30W)到2000X1500(300W)都很便宜. 接口软硬件也不复杂

网友B:
我可以肯定的跟你说,如果不是元器件成本的话更本不用想

进口的低精度电感式的大概在几百到千元左右,高精度激光的都在几万到十几万
国产的到达到你这个距离的电感估计便宜的也要1-2百,不过很垃圾,线性度差,可靠性和耐用性差

网友C:
什么?你要20元左右的????

那几乎是绝对的不可能!这种东西根本就不是20几块的概念!
反过来说,工业上的东西,20几块钱的你用着踏实吗?
这可不是地毯小家电的,成本哪怕几块钱也不可能就卖这个价的。

楼主:
什么数字相机模块?没听说过阿。可以详细说吗?

什么数字相机模块?没听说过阿。可以详细说吗?

楼主:
我说说用途

补充下用途,大家别想歪了:

是我们的一个血压计。新型的。需要实时测量气缸中活塞的体积。
是测量气缸容积。透过测量活塞位移。
3V电池供电的。
所以,传感器的供电电压也得在3V以下

目前面临的问题:选择什么方法?最好是不要把气缸的密封性打破
                价位得符合,不能高?
                电压?我找了一些方法的,电压

楼主:
再补

待测得总距离23mm
                电压?我找了一些方法的,电压不符合

网友C:
不太明白血压计要活塞做什么,

模拟那种传统的需要用手捏那个气囊充气的那种?
哈,题外话!

能否换个思路,不去被动的测,而是主动的去控制气缸的容积,可能更简单,因为可控性甚至让你们产品更先进,哈!

网友D:
必须满足“非接触”的大概念

必须满足“非接触”的大概念:这个传感器必须毫不影响活塞的位移。而且要求标定容易。

网友B:
要求越来越高,实现越来越不可能.

1 3v的位移传感器模块是不大有的,如果再来个纽扣电池那就!!!
2 估计你这个汽缸也不可能太大,一般的传感器都装不下的了
3 价格前面说过了

网友E:
没精度

没说精度啊.
鼠标可以测,但价格也要30吧.

网友F:
RE

不懂
非接触,20块,超声波咯~
呵呵,8.5mm的波长,对你这个还满合适的
直接整形成方波然后填充计数,距离就出来咯
精度也还可以——填充400K就有高于1mm的精度

网友G:
真搞不懂到底是要做什么

据说有一种叫"缸内位移传感器"的东东,可以在不破坏汽缸密封的情况下,精确实时测量缸内气体容积,莫非楼主想要的是这个东东?
不过这个东东好像要几十K上百K的*币呢,

楼主:
还是真人看问题有眼力

一语道破关键。可惜也没指出解决方案!

网友H:
非接触式测距

非接触式测距,好像“施克”有一种激光传感器,采用反射式的,你去看看,

网友I:
还是想办法把直线电位器装上去吧

网友J:
13FLP50A

型号/规格:     13FLP50A    品牌/商标:     日本Sakae
主要用途:     精密电子仪器仪表    环保类别:     普通型
标称阻值:     500-10KΩ     阻值变化规律:     直线式
外形尺寸:      mm
商品简介:

13FLP50A---sakae导电塑料直线位移电位器;行程:50mm;独立线性公差:±1.0%;功率:0.7W;介质耐压:1分钟(500V.D.C.);电阻温度系数:±400P.P.M. /℃; 质量: 约25g; 高分辨率, 预期长寿命和出色的高速追踪力.
相关链接:http://www.dzsc.com/product/infomation/61666/20071024100144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