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放大倍数计算

楼主(2008-08-14):
各位大虾,下面这个图放大倍数多少,怎么算的,途中的三极管可以用BC847跟BC857代替吗?请有知道的兄弟指点下,谢谢!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2910220303.jpg

网友A:
放大倍数大概为1+RV28/RV27

可以用BC847/BC857

楼主:
不是很清楚

这个电路是用在机顶盒的视频部分的,如果用了BC847跟BC857的话会有什么不同么,还有对BC807的作用我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A:
没什么不同

807/817功率大点而已
但847/857在这里提供的输出也足够了
QV6、QV7组成两级共射放大

楼主:
带宽

三极管功率不同会影响带宽么,刚有人跟我提这个,我一直没考虑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