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怪异的现象

楼主(2008-08-14):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25伏是直接从电源引过来的吗?

如果是,你看一下你的板子的那个焊点是不是很脏,用酒精洗一下,再试一试,或者是你的那个焊点有没有接到其他的片子的引脚上(或一些有源器件,或什么集成电路上),如果有,把电路贴出来,大家分析一下;
如果你的25伏是通过其他的器件,比如由一个三极管的射极输出什么的,那也把电路贴出来吧,

网友B:
.

除非特殊要求,分压电阻是不应该太大的,太大了接入电路后就会受到影响,

我在一般的应该中的电阻尽量选一百K以下。

网友C:
是不是线路板潮了

楼主:
谢谢

谢谢几位哥们了,问题找着了,是焊锡问题,质量太次了

网友D:
我一看就感觉是焊锡问题 哈哈 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