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控电流源设计

楼主(2008-08-15):
可控电流源设计一种是线性的方法,比较常见,不在说了.

还有一种是现在比较流行的PWM控制,常见的是利用buck芯片或PWM控制芯片来设

计.

我想问的是,PWM型的可控电流源是如何实现可控的.比较常见方法是什么?

我自己了解的方法是在电压反馈端做**,将实际反馈电压和控制电压的差作为

芯片的反馈信号.是否有其他更好的方**

网友A:
将电压反馈改成电流反馈即可

不过,多数开关电源控制范围不如线性电源大。

楼主:
开关电源都有个最小输出幅值

能不能通过一些的方法来改善调节范围.

特别是0~1V这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