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来很想问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8-15):
稳压管的输入端和输出端电容的值是怎么计算得来的?

楼主:
就是Ci和Co的值是怎么来的?难道是经验还是计算得来的?

网友A:
试试

说是经验还不如说是前辈的经验 开始搞出来了 后面用的人就都用 反正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B:
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的取值一般在SPEC上都会写明.
输入电容的取值一般和三端稳压器的PSR和ripple rejection这两个参数有关
输出电容的取值和负载顺态响应有直接的联系. 而且可能和系统的稳定性有关系,那得看内部电路的补偿结构而定

网友C:
都是按经验值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