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173使用问题

楼主(2008-08-15):
在 使用MAX4173F

放大倍数为50倍
要求 测量电流范围  0--5A
在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

1)对 同一个芯片 小电流和大电流放大倍数不同!
     分析原因:是否是小电流时运放的失调电压影响!如何解决?

2)不同芯片 放大倍数也不同 (是否由于内部电阻精度影响)

电路连接:高端连接  VCC连接12V rs+(12V) rs+ 与rs-之间使用30毫欧1%电阻作为采样电阻,后端连接负载。

变化负载,用电流表检测电流,用电压表检测MAX4173 OUT 输出

楼主:
大家没有遇到吗?

网友A:
貌似这个芯片已经停产了

网友B(2009-03-26):

1)小电流的情况下,造成增益与大电流的情况下不同的原因可能是失调电压和电流.因此很小的电流测量是不准确的.您可以在测量结果中通过软件进行修正.
2)在数据手册中有关于输出电压的误差说明,最大误差能够在5.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