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

楼主(2008-08-16):
有没有做过涉及线性CCD应用的东西啊.我现在准备做个横向纠偏系统.以线性CCD作为当前位置检测元件.就像智能小车导向一样.查了很长时间也没查到有关的详细一点资料.不知各位能否提供点这方面的资料.后辈不甚感激.

网友A:
参考一下

对中及边缘纠偏系统中的光电检测装置.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120147421.pdf

楼主:
太感谢tyw了.

你真是一个热心人.

楼主:
再次请教以下:

我查到了个浮值二值化电路,实在是看不动.还望帮忙解释下.谢谢.图基本如下:

网友A:
参考一下

http://define.cnki.net/Webforms/imageResult.aspx?searchword=%E4%BA%8C%E5%80%BC%E5%8C%96&page=6

线阵CCD传感器检测铁路轨道不平顺状态

http://202.114.9.17/cgqwx/L5472.pdf

图8 给出的是二值化采样电路,电压比较器的阈值电压随测量系统的光源(即CCD 输出视频信号的幅值)和背景光浮动,当光源强度或背景光变化引起CCD 的视频信号起伏变化时,可通过电路将此起伏变化反馈到阈值上,使阈值电位跟着变化,从而使方波脉冲的宽度基本不变,保证输出的二值化信号稳定(图9)。浮动二值化阈值电路可消除光源发光强度不稳定和背景光变化对二值化处理带来的误差,使系统的测量精度和稳定性得到进一步提高。
lz给出的线路中,左边那个运放是跟随器,其他的和图8情况相同

楼主:
谢谢.感动的流鼻涕.

网友A:
冒泡没有?哈哈

楼主:
to:tyw

我再幼稚的问以下:你给的质料中的图8浮动二值化中怎么比较呢?感觉稳定后同相段永远高于反相端啊.即使发生跳变那也只比较出个脉冲啊.怎么能二值化呢?能否帮我分析分析啊.感激不尽啊.

网友A:
图8上面那个链接有较详细的介绍,不要再追问了,不行打119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