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这个 脉冲变压器 电路.

楼主(2008-08-16):
输入端是不是R7   32K 的方波.

变压器电感量:4H .

想要得到差分的32K输出能不能实现??

另外还想问下,  变压器的哪些参数和脉冲频率有关系?

网友A:
此图恐有误

R3R4不可能那么大。
工作频率32kHz时变压器初级电感量也不会有4H那么大。

网友B:
图是错的....

楼主:
2 ,3楼的,多谢指正,那应该怎样修改错误?

  请问 电感量和这个频率的关系你能不能推荐点资料我?

  我是很不明白这些。

网友C:
1,4H在这个电路上不可能。2,电路结构可以做到差分输出。

网友D:
电路错得离谱

1,直接耦合,U1是个比较器,静态输出电压是什么? +端加个偏置是什么意思?
2,Q1是射极输出,Q2是集电极输出,Q2什么时候导通?
3,仔细看看,C1,C2接的位置对称吗?
4,R3,R4用10K?
5,D1,D2应该接电源
6,32KHz 4H?

楼主:
回楼上,希望你还能看到.

先谢谢你耐心指出每一个错误.谢谢!

你所说的2.3.5点,我承认是我太粗心了.

至于第1点,直接耦合,我不明白为何不行,请指点.  加偏置是想让0,1信号能够转成正负信号作用于后面的电路.  至于静态输出,我以为只要固定比较器的输出是高(或者低).

6点,我不明白频率和电感的关系.所以就随便找了个电感试.

网友D:
电感的感抗Z=2PifL

Z=2*3.14*32000*4=803840=803K,这么大的感抗,电流是多大?(当然不能把完全把它当成是个电感.)

输入如果是正的方波,你的偏置在输入为0时,输出是高的,等于是变压器初级一直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