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电源运放的虚地电平的产生问题

楼主(2008-08-16):
    请问大家都是怎么处理单电源运放的虚地电平的呢?我看《单电源运放图集》,是像第一个图那样产生的,这样引入的噪声是不是比较大?我改成第二个图行不行?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嗯,补第一个图

网友A:
搞什么.这是偏置,给运放一个工作点.

楼主:
嗯,

   对啊,我要给其它运放提供虚地电平啊,请问楼上对单电源运放的虚地电平是怎么处理的呢?我看到一个师兄拿基准当虚地电平,可他是LM7805稳压过来的,可以用TL431的基准电压2.5V当虚地电平,可我9V电池供电的,电池放电电压会下降,不大好采用他的方案,你们有什么高招不?

网友A:
没有什么的!

一般来说是没有多大问题的,看你用来搞什么,做放大器当然是分1/2vcc,比较器那就要基准源了,要去食饭了,明天......

楼主:
我就是用来做运放的虚地的

    我搭的电路噪声比较大,电源线上老是有很大的从发射部分的振荡电路那边的串过来的脉冲干扰,这边接收的放大输出了比较大的干扰信号,逼得我没办法。。。

网友A:
看你应该是电源问题.

跟电源退耦.电源内阻有关,

网友:
我也想研究研究啊

不知能不能把书的资料发的我,先谢过了

网友B:
看虚地的电流有多大

图2更稳定

楼主:
   你要的话也要把邮箱给我啊,要不然怎么给你发?

楼主:
   TLC084C的每个运放的偏置电流是100pA吧,四个运放的Vin+,接到虚地上,撑死1uA的电流够不够?要不我在前面加一个电感隔离?

网友C(2008-12-06):
如果在意噪声,那么虚地要求对地低阻抗

虚地不仅仅是提供工作点,也要求对地的阻抗非常小,可以参考一下这篇**

单电源模拟设计技术及虚地发生器的应用

网友D:
去掉上面接电源的那个电解电容(C2)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