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线性光耦旁边的运放...

楼主(2008-08-17):
最近一个项目中有用线性光耦做隔离模拟数据采集与输出的部分,之前都没做过,毫无经验...狂啃模电书也糊里糊涂的~~在此恳请各位高人相助:
1,我这个电路是要求0~2.5V输入,0~10V输出的,那么图中的运放用何种型号性价比好呢?相对的3个电阻又如何取值呢?
2,如果是0~10V输入,0~2.5V输出那3个电阻又该如何取值呢?

网友A:
Vin/R1=Vout/R3

电阻R1的取值得看201的Datasheet,使得LED的电流在最佳的线性区域,再根据电流传输比,估计PD1,PD2的电流,来决定R1R3的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