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如何加0.5的限压保护?

楼主(2008-08-19):
我做了一个电流测量电路,用ina170测电流,ina170测电流的时候需
要在其2个测量引脚间并一个采样电阻,电路正常使用没有问题,但是
当2个测量引脚间之间的电压差(即采样电阻两端)出现浪涌时(大于0.5V
的浪涌),会打坏ina170,请问如何给ina170加保护电路?另外,负载短
路也会打坏ina170。另外保护不能影响测量

网友A:
对于前者的解决办法可以并以电容

后者的解决方法就要加过流保护之类的了  比较麻烦一点

网友B:
1,2脚并两个方向相反的二极管

网友C:
嗯,LS的好办法

网友A:
away的方法确实很好,比我的好多了

但想问一下:这个二极管是不是还有什么要求?

网友D:
如果直接并联在采样电阻上,需要电流足够的二极管。

也可以从采样电阻上串联一个电阻,然后再并联二极管限压。这时可使用小电流的二极管。
方案二更能可靠地保护下面的IC。

如果负载短路的话,肯定要有个东西给它烧才行了,可以考虑在前面增加保险丝。

网友A:
保险丝的响应速度能满足要求吗?

还有想问一下,并一个电阻和把0.5欧的电阻值进小有什么区别?

网友D:
保险丝保护下面的IC肯定是不够速度的。所以用二极管

并联电阻和减少阻值的效果是一样的,不过最大允许功率变了。

网友A:
oo的话真是醍醐灌顶啊!

以前我总是不明白为什么要用两三个电阻并联在电路中,为什么不用一个电阻代替,原来是为了增大最大允许功率啊!
除了这个作用外还有其它的作用吗?
还有二极管是怎么加快保险丝的熔断速度的?
谢谢!两个问题

网友E:
我觉得电路有问题.IC不坏才怪呢..

VIN+ VIN-接+24V 而V+只是5V IC不坏才怪呢.能否把负截改接在上端,取样改接在下端...

网友D:
晕了...加二极管是加在IC输入端,保护速度快,

并不加快保险丝熔断。

10楼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共模电压太高了,不知道你的IC是否是专门设计为这种高共模电压场合的,否则的话直接就坏了。

像这样的IC内部保护能力应该挺强才对...

图中保护电阻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取几百欧姆到几十K。

也可以考虑将采样电阻部分放到低端,如果负载不要求一定要接地的话。

网友C:
10楼,INA170是高端电流监测芯片

该电路的负载电源电压VP范围为2.7~60V,电源电压V+可以单独施加 2.7V≤V+≤40V ,也可与负载电源VP共用。实际上,INA170的输入电压可以远远超过它的电源电压V+。
按说这类IC应该是能承受很大的共模电压和差模电压的,但看LZ所描叙的损坏情况,很可能是这个IC不能承受太大的差模电压,因此建议按照3楼说的方法来限制差模电压:
1,2脚并两个方向相反的二极管

9楼,二极管不是用来“加快保险丝的熔断速度的”,而是用来钳位、限制两个输入脚之间的差模电压的

再就是,你的取样电阻太大了点哦

高端双向电流并联监测芯片INA170
**作者:马存云
**类型:设计应用 **加入时间:2004年11月29日13:16
**出处:国外电子元器件

1 主要特点
INA170是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生产的高端双向电流监视器单片IC。该器件具有宽输入共模电压范围和低静态电流特性,并可利用输出偏移完成双向电流检测。其偏移电压电平由外部一只电阻和电压参考设定。当INA170单电源供电工作时,允许双向电流测量。INA170可将差动输入电压变换成一个电流输出,输出电流在负载电阻上产生的一个电压降,可在1到100的范围设置任意一个增益。IN-A170的主要特点如下:
●具有较宽的电源电压范围:+2.7~+40V;
●具有+2.7~+60V的、与电源电压独立的宽输入共模电压范围;
●增益

网友A:
那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不是也要刚好?

太高了芯片会坏!太低了检测不准确!那要选多少?

网友E:
谢谢你xwj 受教了!

原来我只是看了个表面,12楼才是电路的本质,谢谢!,这样看来是采样电阻的问题吧.很可能点采样电阻烧毁才引起ic坏的,这电阻是不能开路的,

网友C:
这就要怪你自己重复发帖了,早上tyw就发了12楼的内容的

你看到了嘛???

网友F:
采样电阻大了点。

2A的电流就有1V的压降,直接在1,2脚之间加个二极管似乎行不通啊,得看多大的电流。

网友F:
顺便我也问个问题!

类似这种将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输出的措施,为什么一定要用电流检测芯片呢?采样得来的是电压信号,我觉得用一个精度高一点的运放也能实现电流检测的功能啊,而且一般运放的差分输入电压范围更广。像AD620做差分放大就不错。选用专用的电流检测芯片是价格的原因还是参数性能的原因呢?

楼主:
同志们!推荐个二极管好吗?

同志们!推荐个二极管好吗?二极管特性不一样的,只要能把ina170的
差模电压限制在0.5v-1v都行啊

楼主:
大家推荐个二极管型号吧,只要开关特性好的?钳位电压先

大家推荐个二极管型号吧,只要开关特性好的?钳位电压先不考虑

楼主:
我想用11楼 computer00 的方案

我想用11楼 computer00 的方案
就差个二极管型号,或者告诉我什么类型的二极管阿?

网友B:
有限流电阻,用1N4148就可以了

顺便说说:二极管的瞬间可承受的电流是标称值的几十倍.

楼主:
谢谢 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