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从50路RGB信号中选择1路出来,怎么实现?

楼主(2008-08-19):
要从50路RGB信号中选择1路出来,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开关、继电器....

楼主:
但是这样的电路太庞大了,有没什么器件可以来实现啊

网友B:
可以用模拟开关!

楼主:
可否介绍一下,哪种模拟开关

楼主:
而且每一路信号都有3或5根信号线

网友C:
可以考虑用视频矩阵开关

还可以用一堆类似4053或4051(或4067)功能的模拟开关搭

楼主:
这样需要很多块这样的芯片,电路太庞大了

网友D:
视频矩阵

ADI,MAXIM都有!市场上现成的也很多

网友E:
把50路信号线放到一起就已经很是庞大了

选择视频矩阵开关是好的方法

楼主:
找到了一个这样的芯片:PI3V514

请问输入的RGB信号电流会不会很小?用不用先经过电流放大,然后才接视频矩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