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串口如何并联更可靠?

楼主(2008-08-21):
请问远端过来的串口信号TX、RX经过MAX232变成TTL电平的TXD、RXD后与从机A
直接并联与主机通讯,请问这样接法可靠吗?有更好的方法么?

网友A:
不行

1、会产生数据竞争
2、自己和从机没法通讯

网友B:
485与232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网友C:
两TXD->RXD的用与门处理一下.

与门可以用三极管或二极管组成

网友D:
232通信协议是点对点的,不能实现多机通信

楼主:
我用232,2个主机用通讯命令区别开来

我用232,2个主机用通讯命令区别开来
可以实现的,不必用485
请问大家用二极管怎么实现与门阿?

网友C:
服了你,赶快去看数字电路书.

二极管选正向压降<=0.3V的

网友E:
可以,两个txd别同时发。

网友F(2013-04-14):
加入地址即可,不要同时TXD 发送即可

网友G(2017-02-07):
为什么我的二极管反接才能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我的二极管反接才能用、

因为你接到232电平端去了,232电平反了一转的。